星三角启动同相

楼主(2010-09-12):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什么是星三角同相启动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时相序不变

网友B:
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用的什么电机? 不就是星三角起动嘛 没必要搞的那么烦的

网友C:
同相j就是相序不变

网友D:
接线原则1、6;2、4;3、5,起动时 电源接1、2、3;6、4、5短接 ,运行时接1、6;2、4;3、5.
附上电路图

网友E:
说明白啊
互相学习

网友F:
楼上的说明白了

网友G:
如果不是通相启动,那就是正反转了。

网友H: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就是正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