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三菱PLC中的CALL的嵌套数说明不能超过6套(FX3U系列),是指不同编号的(P1——P2......)为6 套,这可理解。如果现在我用的是同一个编号的多次CALL的P10中,不止6次使用,这样算不算超?急,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嵌套是指P1 CALL P2,P2 call P3 , P3 CALL P4……以此类推。
而同一个编号下,再多的CALL也是一层。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