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后电脑还要甚至串口不知怎么弄。

楼主(2010-09-12):
plc 与电脑连接后没有显示到连接。听说还要设置串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本本还是台式电脑?本本一般没有串口的,要转成USB的才能通信,装了那个驱动后要把COM口设置一下才行 也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设置一下 不过在软件上设置每次都要设

网友B: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C:
来个三菱的
饿米豆腐

网友D:
设置USB 串口以后 USB识别的驱动 应该进你的GX DEVELOPER找就行啊 里面有吧

网友E:
我也刚换了本本,usb-p9的数据线,选电脑左边usb口,改编程软件的在线工具栏中的传输设置,双击串行图标,com1改为com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