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0-09-12):
松下的PLC编程软件怎么安装完打不开啊,提示找不到什么文件。怎么解决啊,急

网友A:
那就只有重新安装了

网友B:
要是在公司里面的电脑上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权限不够,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电脑重新安装就好了.
要是自己的电脑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装个纯净版的XP再安装
我遇到过上面两种情况,跟你说是相似,但愿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