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出现的小问题

楼主(2010-09-12):
三菱PLC编程老出现半条竖线去不掉,怎么去掉,

网友A:
用Ctrl+F10组合键,或在软件的工具栏中点选
后将这个线删除。
FX系列的

网友B:
你用的是FX还是GX?前者只能重新编写,后者支持楼上。

网友C(2010-10-16):
将光标停留在竖线后面,然后按删除键就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