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2):
急需威纶通触摸屏软件。289792509@163.com 那位高手知道请帮帮群殴,谢谢!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仿真软件 。这个在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上面有啊。就在最上面有个模拟和在线的图标上点就可以了。不过是MT8000的。500的不知有没有。

网友B:
直接到威伦公司网站下载,500也可以模拟的。

网友C:
软件里都有自带,直接点击离线模拟就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仿真软件 。这个在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上面有啊。就在最上面有个模拟和在线的图标上点就可以了。不过是MT8000的。500的不知有没有。

500系列的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