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电机速度不稳

楼主(2010-09-12):
有一台直流调速电机出现飞车,查,系调速器坏,换后正常,两天后出现速度不稳,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速度会自己降下来。

网友A:
有可能是励磁电压不稳

网友B:
直流电机飞车基本都是因为没有励兹引起的;在电枢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速度会自己降下来,除了负荷变化,励兹加大速度也会变慢。不过听楼主的解析更像是电滋调速异步电动机,俗称滑差电机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枢的碳刷接触不良

网友C:
速度反馈检查过吗?如果用的编码器有没有干扰?

网友D:
是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

网友E:
直流调速电机的励磁电压正常不变,就看电区电压正不正常,否则就检查碳刷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