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用西门子300控制伦茨伺服该怎样写程序用485

楼主(2010-09-12):
我有一西门子300plc想用总线控制一伦次伺服不知道程序该怎样写,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轮茨伺服似乎没有串行通讯口,只有Can 总线通讯口

网友B:
如果伦次伺服支持485通讯的话,S7-300站可以增加一个串口通讯模块,,或许选用带串口的CPU。排好数按照伺服那边的通讯格式据,再直接调用系统块发送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C:
LENZE的伺服支持CAN和485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