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我有两个开关电源都是24V,说来也巧,其中一个负极坏了(正极是好的),另一个正好是正极坏了(负极是好的)。我现在想把这两个电源组成一个电源用,就是说用一个电源的正极和另一个电源的负极在合并成一个24V的电源,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心里没底,不敢贸然操作。所以来问我大伙,有经验的老大说说。

网友A:
期待结果,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B:
没试过 不过想来不行,分两路整定的话,你这两个触点之间应该不是整定后电压

网友C:
没试过,应该是不可以的,不是一个回路

楼主:
刚才壮着胆试了试,电压是有,很低,10V左右,能驱动接近开关。

网友D:
可能不行,没有回路啊

网友E:
看一下对地电压,有24V的话可以对地用,比两个接起来要好呢

网友F:
应该没有回路 你说的有10V电压并且能驱动开关 我不解

网友G:
24v电源几十块钱这么拼命
做工控有时候太拼命是发不了财的

网友H:
楼主真要这样用能不能用且不说,还不如直接找个变压器好;如果开关电源只是坏了低压输出保护部分,你可以直接从次级整流滤波电容那里接两根线出来窜个合适的保险丝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v电源几十块钱这么拼命
做工控有时候太拼命是发不了财的
这不叫拼命,几十块钱谁也不在乎,这是在验证一件事,虽然事很小,但是有不少人都不知道。

网友I:
肯定不能用啦,这还用想啊。

网友J:
呵呵...没有形成回路,你竟然有十几伏电压?还可以驱动接近开关?
如果真如你说的负极坏了正极坏了,前面有人已经说过了,滤波电容处引出来不就可以了?你想验证什么呢?验证不形成回路也可以有电流?

网友K:
不可能 绝对不行,因为不是一个回路 再说一个开关电源的好坏怎么可能只坏了一个负极? 楼主用什么方法判定出来的? 楼主可能对开关电源不了解 开关电源先220-100V~整流后通过开关元件产生高频 再由高频变压器传递给低压电路部分 整流虑波后得出24V 又有光耦反馈回到高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变化 也可以调节内部的431IC(三个脚)的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的高低

网友L:
我在开关电源正常的情况下曾经接错过(OMRON牌子的), 把第一组正级和第二组的负极接到触摸屏上用过,可以用的,后来发现不对就有改过来了,接错的时间持续了一早上, ,这只是两组24VDC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我这样接错了,对于楼主的情况我还没碰到过, 不好说,我个人感觉的各个品牌的开关电源输出线路不一定一致,建议楼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

网友M:
不可以的。

网友N: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没事找~~~~!

yanzhi2008

网友O:
有这精神,还不如拆开修一下。

网友P:
都是糊涂僧叛糊涂案,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