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LC编程新手,请问我应该怎么入门?谢谢!

楼主(2010-09-13):
我是PLC编程新手,请问我应该怎么入门?谢谢!
另外一些培训机构提供的短时间培训能对我有很大帮助吗?
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给我系统学习呢?谢谢!

网友A:
你在那里啊,可以加我,QQ404628429

网友B:
看书,看程序,再看书,再看程序,然后动手........
饿米豆腐

网友C:
到编程软件里面下载一个学习软件,那个很好的,或者看看想要学的PLC的品牌,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D(2010-11-05):
先从基本指令开始学起 然后自己动手编写程序 下载调试 最好有PLC更好 不成功不要放弃坚持是最重要的 我当初学的时候就是这样 哈哈

网友E:
上课当然有用的 啊,但关键是多运用,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F:
下个编程软件,买个plc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