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Q系列PLC停电数天后为什么里面的程序会丢失一小段,而不是全问丢失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程序会丢失原因如下:
1) 电池坏了
  - 更换电池
2) PLC CPU 故障
  - 更换 PLC CPU

程序会仅丢失一小段,而不是全问丢失是纯属巧合。

楼主:
新的CPU
本人遇到过两次

网友B:
我这有个FX30MT的PLC,更邪门儿。眼瞅着我写进PLC里的程序X13是个常闭点,第二天从新读出程序X13就变成长开点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个PLC用了5个月左右,全是冒牌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FX30MT的PLC,更邪门儿。眼瞅着我写进PLC里的程序X13是个常闭点,第二天从新读出程序X13就变成长开点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个PLC用了5个月左右,全是冒牌货。

以后买PLC可要注意啦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高仿的PLC

外壳 可以很像

楼主:
这世道真是防不慎防呀,这样一来设备的安全系数大降低了,弄不好要出大事的现在那些做高防的人真的是拿人的生命在开玩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FX30MT的PLC,更邪门儿。眼瞅着我写进PLC里的程序X13是个常闭点,第二天从新读出程序X13就变成长开点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个PLC用了5个月左右,全是冒牌货。

可能你写的方式有问题,你用的在线写入方式不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的,在线写入的方式一定要在线更改才行的

网友E:
感覺電池沒電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F:
FX1S-20MT/30MT/20MR/30MR
FX1N-40MT/60MT/40MR/60MR
市场上已经出现大量高仿

主要的区分之式是假货的纸盒比较薄,以及PLC上的标签略有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X1S-20MT/30MT/20MR/30MR
FX1N-40MT/60MT/40MR/60MR
市场上已经出现大量高仿

主要的区分之式是假货的纸盒比较薄,以及PLC上的标签略有不同。

前一段时间我曾被一个仿造的FX1N-60MT整的两天没睡觉,写好的程序模拟没问题,下载到PLC里面低速运行也可以,当把马达速度加快(y0口输出超过50000hz时),就发现在马达走不到位,开始以为是伺服系统有问题,换了一套还是那样,把速度降低到10000HZ走位没问题,最后才怀疑是PLC的问题,私下问采购才知道是他在一个地方买的,价格1500元;后来去广州买一个正品立马OK,两天没睡觉真想揍那采购一顿,NND.......

网友G:
另外问站长,怎样辨别FX系列 高仿 与正版?一般都看哪些地方?参考哪些标准??望赐教.
我是被整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