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3):
   如何使100KW的电机在电动或正转反转的时候减少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A:
交流?直流?高压?
饿米豆腐

网友B:
用变频器来启动电机,这样对电网的干扰就少了

楼主:
三相交流绕线式电机

网友C:
  用变频器,也不能频繁的启停。

网友D:
绕线式启动一般都是在低速上,不会对电网造成大的冲击。

网友E:
一定有干扰...中央空调在星三角启动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瞬间对电网大的冲击...

楼主:
不止是启动时,现在我是想进行点动正反转控制,是带速度的。好像有这种类似于变频器的控制器,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

网友F:
使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