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编程电缆怎么焊?9-9的RS232口

楼主(2010-09-13):
人机界面的编程电缆怎么焊?9-9的RS232口

网友A:
这根电缆最好找厂家要,很多屏的商家在第一次卖屏的时候,如果客户要,是可以送一根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这是三菱F9 A9 系列用的

网友B:
1--78,2--3 ,3--2,4--6,5--5,6--4,78--1我是这样焊的,使用正常。

网友C:
不是通用的,,得看各个品牌通讯口针脚功能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