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问题

楼主(2010-09-13):
描述:伺服接线图
描述:伺服接线图
按照说明书伺服试运行可以转,PLC发脉冲就不转
伺服参数模式设置为定位方式,脉冲+方向,41号参数设置成111,上电使能,限位接通
松下定位模块pp41已经试过,可以驱动雷赛步进电机转动
伺服驱动器CN1A接线如下
PP 脉冲+
PG 脉冲-
NP 方向+
NG 方向-
伺服编码器信号有输出,试运行定位模块能收到编码器信号
CN1B
接EMG信号到SG,其他信号没有了,
现在上电电机能锁住,
那位高手帮忙看看,三菱伺服没用过,先谢谢了!!
上面图片是MR-J2S上的内部电路和外部接线
是不是需要接CN1A上的OPC接到24V上???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A:
首先你要将PP4写控制代码进去将脉冲输出方式设置为脉冲+方向的方式,
再将MR-J2S的参数21设置为0011
还要注意PP4要接24V电源进去,不然没有脉冲输出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就是修改了上面几项就好了, 你试试看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要短接的,是供电的。
可以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07.html

网友C:
外部接24V就不要短接,我用过一个,是松下PLC输出脉冲的,要看你的脉冲输出时什么信号?
集电极开路和共阳极是两种接法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
OPC需要外接24V电源,OPC是伺服侧脉冲,方向信号输入电源!!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