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是什么?怎样运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9-13):
BCD码是什么?怎样运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BCD拨码开关的数据经过BIN指令转换后就变成了二进制数。

网友B:
就是4位2进制组成的BCD码,即;0000,0001,0010,0011,……1111.表示0,1,2,3,………F. 在编程时有些数据10进制,8进制,16进制最终是要转换成2进制才能进行运算,所以BCD码可以将上面的几种进制进行转换2进制。

网友C:
BCD码是一种码制,是以4位2进制表示十进制数中的0----9数值的方法。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有16个字节,把其分为4个为一组,分别表示0---9的数。
教你一个笨办法:
例如:1001 这个2进制数,其4个位对应的BCD码的位分别是8421. 那么1001在BCD里面就是8+1=9;0011在BCD里面就是1+2=3;
注意: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最大用BCD码表示的数为:9999

网友D:
就是4位2进制组成的BCD码,即;0000,0001,0010,0011,……1111.表示0,1,2,3,………F. 在编程时有些数据10进制,8进制,16进制最终是要转换成2进制才能进行运算,所以BCD码可以将上面的几种进制进行转换2进制。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E:
这位仁兄你要看下计算机基础了,呵呵·简单单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