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水

楼主(2010-09-13):
遇到以下PLC与水有缘,
三菱FX2N进水后,CPU-E常亮,不能联机,(染厂)
殴姆龙CPM1A进水后,ALM常亮,能联机程序可读,报IO总线故障,致命故障(货梯遇台风)
西门子224CN进水后,坏开关电源,修好后,可以使用,(恒压供水)
东芝T1系列进水后,通电没发现问题,只是接线端会生锈(电梯遇台风)
基恩士KV40进水后,面板显示器坏了,不影响使用(染厂)
以上PLC进水后都有用酒精清洗,洪干处理再通电

网友A:
其实很多工控产品的板子上都有一层绝缘漆防潮防尘的,但也不敢说保证不坏。

网友B:
未通电情况下进水,完全晒干后一般能用
但通电情况下进水,就会产生火

网友C:
一定要干透才行....什么电设备都是怕水的...

网友D:
工业电器的PCB板都会做三防处理,如果仅仅是空气较湿润一般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E:
还好哦,没有遇到过。

网友F:
我觉得进水问题不大,关键是在通电或者内部有电池的情况下进水才容易把扳子搞坏的

网友G:
難得的經驗,謝謝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