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高速计数器请教

楼主(2010-09-14):
请问这个系列的输入点多可以用来作为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吗?怎么设置该点作为输入点呢,是不是随便接个点,当PLC检测到有高速输入时就默认该点为高速输入点?

网友A:
手册上不是有吗?附件参考
请问一下:你的附件上面08是
(A相/加法/计数输入)而在PLC里设置为增量型脉冲输入,这样子没有区别不?

网友B:
仅0~3为高速输入点
通过软件勾选进行设定功能。
Regards

楼主:
1楼正解,谢谢啊!
现在碰到个这样的问题,我用内存卡备份这个PLC后,PLC可以接受速度探头的信号,在程序里确没数据,后来用脉冲发射器直连通道,数据就有了,然后接上速度探头的也OK了,这根备份有关系不?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