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9-14):
请教前辈:三菱PLCFX1S怎样实现按开关X0接通Y0,X1感应Y1接通,X2感应Y2接通,当Y1卡料3秒时,Y1断开,Y0不停,清除卡的料件后再按X0,Y1继续工作,请教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那就增加个卡料检测吧,不然如何判断为卡料状态呢

楼主:
我看到别人的没有卡料检测,我是这样分析的,用下一个传感器X2检测,当Y1接通三秒,X2没闭合,就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