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S7-300能否带两个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09-14):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S7-300PLC做主站,能不能带两个触摸屏,应该通过哪种方式通讯呢?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哪家的?
西门子自己的,可以与你的PLC做DP通讯,触摸屏在DP网络中为一类主站,PLC为二类主站。
Regards

网友B:
可以用多个,,当然也可以选择非西门子的屏。都是可以的,具体通讯可以自己看具体情况定,每种方式都是可以实现的,个人感觉用以太网和DP可能方便点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解答,触摸屏也是西门子的,之前没用过,不太敢确定方案

楼主:
我现在接手的工程是,对方有主站,我的PLC做从站,然后使用施耐德变频器做DP通讯,另带两个西门子的触摸屏,触摸屏是和变频器一样挂在DP网络上?还是触摸屏用以太网通讯,PLC多加一个以太网口?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没有以太网,那么添加以太网不是又是成本的提升?
另外,你们好有钱啊,竟然使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做DP通讯……

楼主:
回五楼,这是客户要求的,使用西门子的PLC以及施耐德的变频器
,如果都是西门子的可以用USS,不同厂家的除了DP通讯还有其它好的通讯方式吗?或者说节约成本的方式?

网友A:
多台其他厂家的变频器+DP模组的价格会高于西门子PLC机架上添加其他厂家通讯协议转换模组。
Regards

网友C:
Modbus了,成本很低,施奈德变频器有这个功能的吧,300加一个模块和一个Modbus狗
综合考虑一下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