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触摸屏软件里面编辑库图像里面图片类型

楼主(2010-09-14):
如何编辑触摸屏软件里面编辑库图像里面图片类型
以前是可以编辑的,可是现在当打开时候,就出现:“把位图的文件类型用画图指定”,不知如何搞呢?打击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呢?

QQ:84818626

网友A:
文件类型应该是指 BMP JPG PNG 这种格式 通常屏认的是BMP
画图 是WINDOWS附件里的一个软件

楼主:
在安装前,BMP的打开程序是ACDSEE,之后把BMP文件关联到画图软件,也不行,卸载从装GT也不行,用GT3 和GT2的也是一样,以前试过用GT2是可以的,用画图软件打开,然后用PHOTOSHOP,编辑。难道不是要我从装系统吧

QQ:84818626

楼主:
麻烦,要重装系统才行,不要装看图软件,终于可以编辑里面的图库,
有点注意的,里面的图库只有256色的,用PHOTOSHOP要把它转为索引色才能够靠过画图那边
有直接是用256色画图的软件吗,用PHOTOSHOP做256色很麻烦,许多效果出不来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