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4):
我觉得OMRON软件用起来很顺手,快捷键很好用,三菱用F1到F9一点都不方便,还有其它的也没有OMRON人性化,个人观点。

网友A:
三菱软件从一开始就可以直接输入指令,而欧姆龙实现这个功能直到2009年年底的CX-Programmer V9版本才实现……

网友B:
个人感觉差不多,各有千秋。但都大同小意。

网友C:
说不上哪个好用,看个人习惯而定啦!

网友D:
OMRON软件用起来很方便,尤其智能输入简直是傻瓜式操作,不会编程都可以编写,而且低端的价格高端的功能一直是OMRON的优势,使一些国产无法存活,他的价格低于国产的价格,功能强大,语言众多,是三菱无法比较的,而三菱必须要高端的PLC才可以做到。

网友E:
感觉差不多,各有千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MRON软件用起来很方便,尤其智能输入简直是傻瓜式操作,不会编程都可以编写,而且低端的价格高端的功能一直是OMRON的优势,使一些国产无法存活,他的价格低于国产的价格,功能强大,语言众多,是三菱无法比较的,而三菱必须要高端的PLC才可以做到。

语言众多?你让三菱的GX IEC与GX Works情何以堪啊。

网友F:
习惯成自然!

网友D:
OMRON几百元就可以做功能块语言编辑,而三菱至少要超过5000以上的Q系列才可以办到,OMRON微型机就可以做到,高端机就不用说了。我认可OMRON软件智能化,人性化。三菱众多话,很多厂家都仿制三菱模式,而OMRON除了AB习惯功能近似,写法不同。这就是三菱的优点,编写上功能上有点凭经验。大家只是切磋经验。

网友G:
个人感觉还是三菱比较容易上手,欧姆龙则看不明白,所以知难而退了,尽管很想学,因为公司里也有两台欧姆龙CQMIHCPU21的PLC

网友H:
此帖的主题是编程软件,所以硬件先不说谁的好与不好。从软件角度来说,个人认OMRON的编程软件是最好的用的,我试过众多的PLC编程软件,最后还是认了CX-Programmer,除了不能自动保存,其它使用习惯都比较接近Microsoft,所以自然也就习惯了这软件。

网友I:
单从编程软件上说三菱比较好用,比欧姆龙简单容易上手。
自学

网友J:
用了八年的OMRON。CX-P从5.0到现在CX-ONE4.0,感觉那是相当方便的,尤其是上传、下载、在线修改非常快,U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自己对窗口调节,可以使程序和注解协调显示,不满不空。快捷操作按键默认设定比较合理。稳定性一般,过去写过一个程序,主线右边的条件没有满足,但是一直有输出,没有双线圈,没有其他功能指令驱动该输出点。此问题至今不太理解
用了半年的三菱,界面不好,最不能接受的是程序下载后,在线修改比较慢,可能我还不算三菱的老鸟吧。快捷键操作只是习惯。这个可以习惯。据说稳定性不错,现在没有发言权。

网友K:
我现在用欧姆龙9.1三菱8.86,个人感觉欧姆龙要顺手些。看个人熟练程度了

楼主:
14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OMRON的内部辅助继电器,条件不满足也有输出。

网友D:
14与16楼的问题我有遇过,但你有没有根本找过原因,原因就是你自己编辑软件时有冲突,是条件冲突,你用微分工具检查试试就能发现问题,我的好几个问题都一一得到证实

网友L:
习惯而已

网友M(2010-10-17):
都会编程的话,那好用.

网友N:
各有千秋

网友O:
各有千秋吧

网友P:
三菱的PLC与触摸屏之类,最好能够集成在一起,跟OMRON这样也好安装

网友Q:
各有千秋,习惯就好

网友R:
欧姆龙就是485不好做

网友S:
习惯成自然。

网友T:
这个基本是口水贴,自己有自己的习惯吧!!

网友U:
各有千秋,看个人的习惯。

网友V:
有的特殊功能可能三菱没有它的好用

网友W:
OMRON的做子程序时,结构跟清晰,这点比三菱的好

网友X:
当然OMRON啦!我喜欢。

网友Y:
差不多,各有优缺点。

网友Z:
OMRON软件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AA:
根据个人的习惯

网友AB(2010-11-20):
这个也能比啊,CP1HXA和FX2NC价格比还是功能比,只是习惯而已

网友AC:
需要用到的时候。。不好用也要去用。。。

网友AD(2011-06-05):
保持沉默

网友AE: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会用就行了!!我感觉omron的还是很不错的,我用的不多的,价格优势大的

网友AF:
一直用的三菱 这次客户指定OMRON 搞了半天还是不熟悉

网友AG:
我原来一直用OMRON的。由于换工作单位的缘故,刚开始接触三菱的,从最基本的看,我认为OMRON要好用的多,也许是长期使用OMRON的缘故。但在调试程序时OMRON的就有很大的优势,首先OMRON的CXP是分段写的程序,当程序比较长时,就体现出优势来。其次,在线修改,GX WORKS没有CXP方便。

网友AH:
同意上面楼主说法,调试程序很有优势

网友AI:
个人认为欧姆龙的好用 !!!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J:
感觉各有千秋,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OMRON,因为多次项目使用OMRON

网友AK:
用了几年OMRON了,感觉还是OMORN好用。

网友AL: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