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M2A的上升沿使用

楼主(2010-09-14):
在CPM2A里面的CF位是什么意思?start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CPM2A里面不能使用上升沿?求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在CPM2A中应该不支持触点微分指令,必须要在CP1与CS,CJ中才支持,,也应该不支持CF通道吧,那是高级CPU中才用的

网友A:
我的QQ:354768692,可以向我进行相互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