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14):
RROFACE人家搭配三菱QJ71E71-100模块使用,约半年无异常
近日多次出现人机画面显示与PLC连接ERROR(线上有使用3个人机,2个CPU,)
QJ71E71-100模块 SD,RD灯不亮
将人机RESET一下就OK了
查看网线连接,各端口设置均无异常
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錯誤提示為何?

楼主:
上面就显示与PLC连接异常,后面是一个PLC的IP地址(当然啦,是英文的,具体记不清楚了)

楼主:
另外今天有发现产线局域网内有电脑IP与PLC的IP一样,现在已经更改,在观察中
是不是这样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今天有发现产线局域网内有电脑IP与PLC的IP一样,现在已经更改,在观察中
是不是这样也会引起类似的问题?
PLC和HMI的ip地址也不同重复,若PLC.HMI有连到局域网的话,肯定不能有同样的IP地址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