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USB SC-09驱动能安装在WIN7吗?

楼主(2010-09-14):
我的电脑是小Y460,WIN7版操作系统,安了8.52版的编程软件,安装成功。但是数据线的驱动怎么安装不上,驱动不上去。有没有WIN7版的驱动啊。急需啊。

网友A:
在gx developer的安装目录里面有驱动,easysocket 3000
搜索这个目录安装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B:
哦。我试一下,如果能成功那可太感谢你了。

楼主:
没有啊。 我搜了没有啊。请问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还有,就是有没有能支持WIN7的驱动呢。 我在网上没有搜到,
谁有三菱的服务电话啊。 能用的。在此多多谢谢了。

网友C:
我的电脑是Y450,WIN7版,用的是串口卡,用的好好地

网友D:
请问。四楼。能否提供一下。你的串口卡的详细信息呢。我急着用啊。也不知道串口卡的驱动能否安装 在WIN7里。

网友D:
哈哈。我以解决了。我在WIN7系统安装了XP双系统,这样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但是真的费了我二天的时间呢。好累哟。

网友E:
6楼:你是怎样安装的我的W7也安装不上,我的是RS422 USB-SC09-FX

网友D:
7楼。你好。
我是在网上找到了。小Y460安装XP的方法。按照网上说的。一步一步安装的。因为我不舍得WIN7的功能。只能安装双系统了。都说会卡,但是我用着还可以呢。 得看你的电脑是什么牌子的了。那样才能在网上找到方法。在网上有很多的。你找一下,会成功的。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