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怎么设置密码页面。。

楼主(2010-09-14):
小子新学触摸屏,用的是三菱GT Desi gner2编程软件。
我现在要做个内部参数设置的页面 需要密码进入。
请教各位工控达人的帮助,,,
注:不是设置安全等级的哦,,,就是做一个密码输入页面,输入正确密码后,画面切换开关才能动作的。。。

网友A(2010-12-08):
系统环境里密码栏

网友B:
请求版主解答,本人也想知道,我屏是F930GOT的

网友C:
在这里设置,见下图
饿米豆腐

网友D(2011-06-25):
进参数设置密码程序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