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断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0-09-15):
我想问一下,西门子200的断电保持元件怎么设置,还有就是用SET指令是不是断电后重新启动也能保持原样啊,必须要用RESET指令恢复嘛

网友A:
学习新东西之前,先要看它的手册。哪怕你记不住,有个印象也好,遇到问题之道去哪里找。既节省时间,又有效率。
1、断电保持在系统块里设置,并下载到PLC里;
2、SET指令不能实现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
十分的感谢!书是看了多少遍有时候就是模糊了才上来问问证实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