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电源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各位大虾:
好!我问一下三菱FX系列的PLC是否交直流两用?谢谢!

楼主:
我们这次在一个项目中在使用PLC的电源的时候,我们不是运用平常使用的交流220V,而是选择了直流220V(跟我们一起出去调试的厂家有个说以前运用过);运行发现以后直流220V比较稳定,对于整个系统的运行都比较正常!基于此我就问问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
还有我们平时用的AC/DC(开关电源)也是交直流两用的吗?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A: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要看你的PLC电源线进去有没整流桥,一般的开关电源都可以用直流,
下载积分:+1(huguoqi) 热心助人

楼主:
请问楼上的大虾,那三菱PLC系列中你知道的那些有整流设备的?例如:FX2N系列有整流设备?谢谢!

网友B:
一般PLC开关电源内部也是经过滤波(滤除高频噪波)后,二极管整流在电容滤波的然后使用的
我打开过PLC 内部开关电源前的确加有整流滤波电路所以,使用直流220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开关电源工作前就是先整流滤波,然后在高频振荡。。。

楼主(2011-01-24):
哥们,找不到的,你发我一份得了,谢了!
邮箱:
huguoqi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