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厂里用的好几台西门子PLC,都出现过DB块莫名其妙地自动清零,而三菱和欧姆龙PLC从来没发生过丢数据的情况
有一台又突然无法和DP从站通信,软件硬件都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把DP站拆下来,和另一台一样的设备互换,结果两台都正常了
西门子的触摸屏,改个画面慢得要命,而且没有源程序就别想修改。而PROFACE可直接上传,修改后再下载,速度飞快!
也许西门子的功能很强劲,但在稳定性和易用性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么离谱吧,,西门子对各方面很严谨,,用好了是很好用,用不好的话会感觉非常的麻烦。

网友B:
不太可能吧,,,西门子的东西贵且牌子响当当的...不会是用的假货了吧!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最TM垃圾,改个画面得2秒钟,三菱的一点,马上就转移到下一画面。

网友D:
引用楼主marcelinho于2010-09-15 11:36发表的 真没觉得西门子的产品有多好 :
厂里用的好几台西门子PLC,都出现过DB块莫名其妙地自动清零,而三菱和欧姆龙PLC从来没发生过丢数据的情况
有一台又突然无法和DP从站通信,软件硬件都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把DP站拆下来,和另一台一样的设备互换,结果两台都正常了
西门子的触摸屏,改个画面慢得要命,而且没有源程序就别想修改。而PROFACE可直接上传,修改后再下载,速度飞快!
也许西门子的功能很强劲,但在稳定性和易用性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此话实在过于牵强,我们厂的西门子314用了5年了没出过问题,关于不能修改屏的程序也好,有助于技术保密,你想啊,比如你自己花了几年的时间研发了一台很好的机器,刚卖出去几台,市面上就有了一模一样的机器,而且所有程序都是用你的程序你怎么想?告他,如果稍加修改你又拿他怎么样?还不是干瞪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其实都应该差不多的,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F:
我感觉用到还可以呀

网友G:
没有那么玄,西门子的用着不错。西门子的产品用的挺多了,还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H:
西门子属于欧洲的东西,他们的思维是功能全面,管你用不用,比如软件,大的很,但里面很细,很多东西你可以自由发挥,只是很多东西我们用不上,就象你电脑,装了N多没用的软件,速度会不会慢呢?小日本是亚洲人士,对国人的观念理解的很透彻,对症下药,你看编程手册就知道了,国人的思路是学习型的,教科书是由浅入深,FX编程手册也是这个理念,但是你看看200系统手册,刚开始学SIEMENS的你可能都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至少我当初是这样),所以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我们厂用的西门子变频器MM440,长时间没运行的话变频器就坏了,而且不止一两台,一句话垃圾,还是支持国产

网友J:
感觉西门子真的不咋地,9300的变频器修了好几台了,最近安装的机器在运输途中,机体和外壳就分家了,仔细看看,两边卡的涂的胶水,晕死!由设备厂家和西门子两家去扯皮吧。坏的西门子的变频器没那么高要求的就用普通的变频器代替了。十几台的西门子300plc好像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K:
通讯问题很难说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