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三菱FX系列PLC的内部时钟

楼主(2010-09-15):
情况简单,我有F930触摸屏和FX2N PLC,想让触摸屏上显示时间,但是我不会设置,感觉应该从PLC上设置时钟,请会的大侠给个样例,谢谢再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在用PLC---TRD指令把时间读出来。
在触摸屏上设置相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B:
同意一楼观点 本站里有相应的程序例样 可以查找一下

楼主:
PLC---TRD指令把时间读出来,谁能给个简单的程序样例啊!!!!!!!我不知道从哪里表达啊

网友C:
LD M8000 [TRD D100]

网友D:
直接引用D8013~D8019好了

网友E:
楼主:你的触摸屏GOT-930买的多少钱

网友F: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啊

网友G:
直接用触摸屏上的日期、时钟

网友H:
就是呀,都有特定的指令呀,捡来就用可以了

网友I:
D8018年D8017月D8016日 D8015:D8014:D8013

网友J:
可以直接用触摸屏上的时钟啊
zhou-jin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