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en 海坚伺服,大侠们都进来帮忙啊

楼主(2010-09-15):
最近公司买了一台韩国设备,伺服系统是用Higen的,上个星期不知怎么调机,现在伺服驱动器面板没有任何显示,主电源、控制电源都有,并且控制信号PLC也有给。
大侠们,是不是坏了,不会这么脆弱吧!!

楼主:
再补充一点,通电后,电机是不是抱紧的,(正常的话电机是保持住的)

楼主:
版主,各位能人,有人用过这种伺服吗?

网友A:
因该是坏的,一般驱动器通电都要显示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韩国设备可能三相220 不会上了380啊

网友C:
完了,驱动器都没显示真可能烧坏了,不抱紧说明没有伺服没有ON,因为你没驱动没显示可能电源电路或者什么的,坏了.要么送修,要么自己拆开检查,小问题自己修比如保险啊,大问题你也修不了.早做打算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不要相信外货,其实质量也不比国产好,可能还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