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位达人:怎么让电机复位?急~

楼主(2010-09-15):
我是用PLC控制步进马达的正反转。现在要设置个原点和一个复位按钮,不管我的电机怎么正反转,转多少度按下复位按钮就能返回!
求各位达人给个方法,谢谢!
最好能给段程序,我好捣鼓捣鼓。非常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原点回归指令啊
三菱

网友B:
用顺控图可以完成。

楼主:
怎么个用法?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叫你安装一个原点复位接近开关。ZRN指令。

网友D:
你自己看下资料,如果是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的话,断开当前脉冲指令,有回原点指令,两脉冲指令相隔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