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动轴承型号

楼主(2010-09-15):
轴承长为30MM 内圆10MM 是用在一根直径为10MM 长为300MM轴上的那种轴承具体型号是什么?叫什么?
请教了

网友A:
是直线轴承是吗?

楼主:
不知道叫什么 是直线运动的

网友B:
直线滚动轴承
互相学习

网友C:
长见识,见过也不知道学名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