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10千伏1250kw电机。空载电流40a。电压ab相10.1kv。ac相10.2kv。bc相10kv。电流为何如此大?要不要加补偿电容?多谢。

网友A:
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B:
空载电流40A不算大啊,1200KW电机额定电流大概是80多A。

网友C:
10千伏1250kw电机。空载电流40A,不算大呀,额定电流是82A,如果是8或10极电机,空载40A也算正常了。

网友D:
引用楼主1120795098于2010-09-15 19:56发表的 10千伏高压电机 :
10千伏1250kw电机。空载电流40a。电压ab相10.1kv。ac相10.2kv。bc相10kv。电流为何如此大?要不要加补偿电容?多谢。

加补偿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