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在用drva或者plsr发脉冲中断时,下次在发脉冲时就没有脉冲输出就死机了

楼主(2010-09-15):
当三菱PLCFX1N在用drva或者plsr没有发脉冲中断时,下次在发脉冲时就没有脉冲输出就死机了,

网友A:
型号是MT的还是MR的?

楼主:
MT ,我现在很烦,这个问题有半年了,想不出来,请大哥指点

网友A:
上程序才是硬道理。最好看看程序。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程序有错误。还有就是PLC用多长时间了?

楼主:
我才用一年,我不知道怎么上传,要不大哥给我个邮箱,我传给你

楼主:
给我看下,我现在没办法了,一直都是这样,找不到问题、希望给我点帮忙,我非常感谢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仔细推敲一下程序

楼主:
我用了,CJ,步进指令,做条件转移

网友A:
你在程序里有没有用到M8029这个特殊继电器(就是指令执行结束标志)。脉冲发完时给脉冲指令前的执行条件自动复位。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和PLC如果是用了一年的话,并且以前没有出现任何错误,那你还是换个PLC试试吧。如果程序是新编写而PLC用了很长时间的话,那问题肯定出在程序上。

楼主:
PLC新的,程序也是新的,M8029我也用了,怎么上传程序

网友A:
看论坛帮助

楼主:
我的无赖,我不知道怎么上这些。我刚上这论坛没多久

网友A:
STL触点是与左侧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某STL触点接通,则对应的状态为活动步;
2)与STL触点相连的触点应用LD或LDI指令,只有执行完RET后才返回左侧母线;
3)STL触点可直接驱动或通过别的触点驱动Y、M、S、T等元件的线圈;
4)由于PLC只执行活动步对应的电路块,所以使用STL指令时允许双线圈输出(顺控程序在不同的步可多次驱动同一线圈
) 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不能使用MC和MCR指令,但可以用CJ指令;
6)在中断程序和子程序内,不能使用STL指令

网友A:
啥都不用说,肯定就是你程序编的有毛病。

网友A:
) 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不能使用MC和MCR指令,但可以用CJ指令;
6)在中断程序和子程序内,不能使用STL指令
这两点最重要。

网友C:
你好,你用的这些指令在上次运行没有结束时,是不可以再次启动的。如果上次是强行中断运行,那么必须保证次指令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也就是说不可以马上跳转,等待一个扫描周期之后再跳转。

楼主:
谢谢大家,我要怎么断开一个周期,我还不明白,能不能给我看下。但我不会上传程序,能不能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C:
905397900加我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