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搜索

楼主(2010-09-15):
请问 1.远带你搜索和原点复位有什么区别
2.原点搜索是不是指让机器回到坐标系0的位置,如果把运动路线比作X.Y坐标系,是不是回到坐标轴(0.0)的位置

楼主:
前两个字打错了 是原点搜索和原点复位的区别

网友A:
个人理解如下,FYI
1。原点搜索,是没有搜索过原点的时候使用,而原点复位指已经进行过原点搜索,现在只是做回到那个原点的位置。原点复位可以用原点搜索替代。
2。原点搜索针对一个轴来说的,是一维的,回到0点,而不是坐标系(0,0);如果你用的是凸轮机构,那又另当别论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