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请教!知道的来讲解一下 (斑竹进)

楼主(2010-09-15):
各位一直很困惑RLO,如下程序(其为某一功能块程序):
network 1
A M 1.1
AN M1.3
= Q 1.0
请问:在执行第一步时,RLO 的值为多少(在OB1中未对该位置位也未作清除)?手册上说RLO为逻辑运算存储位,存储上次逻辑运算的结果,(在一些论坛上看了又说该位的初始值为”1“小弟实在没有找到这句话)请各位老大答疑解惑。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呢?有明白的说说谢谢

网友A:
你无需去考虑第一步前的RLO状态,此状态与你的程序无关,对于第一次检测来说,RLO状态取决于第一次检测后的状态,之前的状态被丢弃,新的状态存入。
因此,参与后续运算的是A M1.1后的RLO值,并非该语句之前的值。
就如同 = Q 1.0 后如果再有A M2.0的话,同样,A M2.0不会理睬= Q 1.0对于RLO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