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9-15):
谁有三菱A2USCPU中文使用手册,谢谢,

楼主:
我的CPU出现问题,设备运行不正常,出错灯亮,经检查,发现CPU电池没电,愿电池行号是ER17330V/3.6V,现买的电池是ER17/33 3.6V 1600MAH (经销商说没问题,可以用)我查上电池再把程序和参数输入CPU,程序和参数是没问题的,我公司有好几台程序一样设备,我试过的,)再上电在运行状态,发现出错灯不亮了,但运行灯一闪一闪的,从软件CPU自诊断中看报出错代码是441,请问是CPU问题吗?谁能修好,谢谢

楼主:
我的CPU型号是A2US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