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的触摸屏程序为什么会找不到图库

楼主(2010-09-15):
我拷的触摸屏程序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怎么会找不到图库,而移除。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打开的。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A:
你考的是ejp格式的吧,要拷eob格式在自己电脑上反编译
下载积分:+2(zyfzxh)

网友B:
将程序压缩CMP格式到另外电脑上解压缩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