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GP PRO EX与GP-PROPB C-Package03的关系

楼主(2010-09-16):
如题,请问各位老大
GP PRO EX与GP-PROPB C-Package03这两套触摸屏编程软件是什么关系?
是否GP PRO EX是GP-PROPB C-Package03的升级版?
用GP-PROPB C-Package03编写的程序文件能否被GP PRO EX打开?
GP PRO EX可以读取/修改GP2000系列的程序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GP-PROPB C-Package03 针对于GP2000系列的触摸屏
GP PRO EX针对于GP3000系列的触摸屏
两者针对对象不同,属于独立软件。
GP PRO EX可以开启GP2000的程序,仅用于GP2000系列向GP3000系列进化,修改过程序不能再次用于GP2000系列中。
Good Luck

网友B(2010-12-21):
终于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