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ID的问题

楼主(2010-09-16):
控制目标:控制一个机器人能够停留在水下某个位置
控制对象:步进电机--->推动活塞--->改变浮力状态
最初球位于水面,然后通过活塞调整后下沉,沉到指定深度后停止。通过深度传感器检测深度。请问这个过程需要用单闭环还是双闭环呢?用PID怎么实现?

网友A:
我不知道什么是单闭环什么是双闭环,但我想应该用设定的信号和深度信号做比较,再控制步进电机正动做或是反动作吧!
设定的信号就是目标值
深度传感器的信号就是实际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是西门子的还是三菱的?

网友A:
实际值除以设定值就能得到一个比例值,比例值越大,设定值与实际值就越接近,再用比较指令设定一个死区,实际值再死区范围内就不做任何动作,实际值超出死区后开始正动作或反动作,设定好采样时间和采样周期,这样可以避免频繁波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对深度控制的要求越高,采样时间就越短,一般1S采集一次实际值就差不多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我用的是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多谢chenpingyg的指点,对于“实际值除以设定值就能得到一个比例值,比例值越大,设定值与实际值就越接近”这句我不太理解,在反馈后,应该是用设定值减去实际值吧,因为这里面肯定有振荡,当实际值小于设定值的时候,您说的我能理解,比值为1的时候就正好满足要求了,但是由于惯性,会向下冲,这样实际值比设定值大,比值会大于1,越大就越不接近了。

网友C:
这种震荡有点类似与编码器找零点问题,我是用的变速箱与电机变比很大,来克服这种惯性震荡的,但缺点是精度很高就不行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