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机械手求助

楼主(2010-09-16):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写一个机械手的程序,并安装好配电盘,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A:
这个就难说啦 看你要求啊!
可以到我空间看看有?
QQ:552171145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好,就是一普通的搬运程序,不到200步,安装好配电盘并接好外部线,大概的价位

网友B:
自己搞一个结构啦

网友C:
你好 我帮你写一个机械手的程序
15074713765QQ:1467133621
三菱机械手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