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OV K4M600 D988 K4 怎么理解K4M600

楼主(2010-09-16):
现在看到一程序里有这样的一个指令
BMOV K4M600 D988 K4
k4m600是一个怎么的意思?请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K4M600是指从M600到M6XX呢,想知道这一个软元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K4M600是指从M600到M6XX呢,想知道这一个软元件。谢谢
M600~M615

网友B:
就是M600-M615的0,1数据传送到D988-D1013

网友C:
楼上有误!
是:
M600~M615 到D988
M616~M631 到D989
M632~M647 到D990
M648~M663 到D991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说得正确

网友E:
我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F(2010-10-28):
5楼正解

网友G:
位组合元件KnM600中的n是指有n组元件,而每组由四个位元件组成,所以K4M600是指从M600~M615这16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