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如果在某个编写好的程序中使用过监视功能,可能会导致GX Developer 在线\转输设置变灰
这样换另一台电脑的时候,可能会由于无法改变COM口等传输设置导致不能写入到PLC
现象如图:

解决方法如下:
先点击 窗口\ 关闭所有画面

再点击程序下的MAIN

操作后,传输设置恢复原样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恩  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程序重新打开下

网友B:
    这个大概是正解了。我是点改变PLC类型解决的。
    原野

网友C:
    那是最快的方法!捷径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D:
    还没遇到过这个现象,以后遇到直接按此方法处理搞定!

网友E(2010-11-28):
    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感谢

网友F:
    谢谢楼主,在线\转输设置变灰一直未解决

网友G:
    呵呵,也没有遇到过,还有这事??

网友H:
    很好的办法,谢了!

网友I:
    很好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