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小型PLC选型!

楼主(2010-09-16):
小弟在公司做第一个项目 厂里就我一个电工 为了不出事想请师傅们确认一下 输入点需要21个 输出十个点就行了 0/I开关控制就好 请问我要买三菱FX2N-48MR行不行? 具体型号是这样的吗? 士林PLC能和三菱PLC编步进梯形图的指令一样吗? 编程软件完全通用吗?

网友A:
三菱FX2N-48MR能用

网友B:
三菱FX2N-48MR能用,型号FX2N-48MR-001,士林PLC能和三菱PLC编步进梯形图的指令一样,编程软件完全通用(FXGPWIN)。其实你可以用FX1N-40MR-001,价钱便宜一点。
感谢

网友C:
用FX1N-40MR更经济点

网友D:
国产品牌海为PLC,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E:
用FX1N-40MR-001就可以了,比2N-48MR的要便宜很多啊

网友F:
士林PLC能和三菱PLC编步进梯形图的指令一样,编程软件完全通用(FXGPWIN)。其实你可以用FX1N-40MR-001,价钱便宜一点!!!1

网友G:
如果想买台湾同胞的可用台达的PLC,在国产的品牌上是没有异义的。性价比比小日本的好得多了,编程几乎同小日本三菱一样。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建议 以经搞了个旧的用上了 不过还是三菱的 下次要是还有项目做一定顶国人的品牌!!!

网友H:
你熟悉哪个就用哪个咯,不知道的就一点麻烦。多看看书。

网友I:
许多都可以呀,就看你需要了,还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