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0-09-16):
各位老师
位移传感器的量程是100CM
输出信号 是0----10V
将数据读入PLC后乍样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位置(值)
也就是说如何将读入数据转换成实际高度值
又如何校正呢

网友A:
如果你用FX-2AD的话 0-10V对应0-4000的数字量 50CM对应的不就是2000的数字量 显示的话将你转换的模拟量独到寄存器然后再屏上显示寄存器的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如何转换呢
4000/100=实际值\数字量
吗
也就是说实际值等于数字量除以40吗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