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0-09-16):
星三角启动22KW的电机能否一直采用星型运行

网友A:
功率达不到
春刺

网友B:
直接改成星形不就得了,不知你的电机会怎么样。。。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小于15KW的话,你改成星形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的负载比较大,建议你还是不改的好,免得马达拖不动负载而造成温升过高,

网友D:
星型,功率只有22KW的三分之一,能满足要求否

网友E:
如果是原设备配置的而改成星型,那机器根本就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三角改星形后,功率=原功率的三分之一。若轻负载(小于或等于1/3)是可以的.

网友G:
如果功率没啥要求的是可以的

网友H:
当心负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