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6):
请教,S7-200编程要用到其它的指令,软件里面没有,要在那里去下指令库啊,谢谢
原野

网友A:
指令树那有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楼主:
你好,有的指令 指令树里面没有啊

网友B:
自己编一个嘛!嘿嘿!第一次听说,编程软件里没有指令。
饿米豆腐

网友C:
到西门子官网下载这个东东: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
地址是: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Id=5&CatFirst=1&CatSecond=2&CatThird=-1&PageIndex=2

安装此文件后,会在软件安目录下增加一个
Standard Libs的文件夹,里面自带以下库

Modbus Master Port 0(v1.2)
Modbus Master Port 1(v1.2)
Modbus Slave port 0(v1.0)
USS Protocol Port 0(v2.3)
USS Protocol Port 1(v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