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PLC扫描输入端子,运算后,是立即刷新输出吗?

楼主(2010-09-17):
PLC扫描输入端子,运算后,是立即刷新输出吗?,还是慢慢的把程序一步一步执行完,再刷新呢?

网友A:
通常程序执行前或者程序执行后进行更新。
但是,如果用户执行立即刷新指令,将直接刷新。
Regards

网友B:
任何一本关于PLC的书籍,都会讲解的。

网友C:
扫描一周期刷新一次!你理解下扫描周期就知道了

网友D:
还是要多学习呀

网友E:
每次扫描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的,每次扫描到程序的任意地方,如该位被扫描激发而发生变化,只在本次周期还没被扫描的程序变化。已被扫描的程序要到下一扫描周期才变化。例如;某次扫描扫到整个程序的一半时,一继电器线圈被导通,它的两个触点一个已被扫描,一个还没被扫描。那么被扫描的触点要等到下一周期扫描时才动作,没被扫描的触点在本次扫描前动作。换句话说就是,扫描的结果变化只影响扫描前,不影响扫描后。

网友E:
对了,PLC扫描输入端子,如你用"立即"指令的话就直接刷新。

网友F:
PLC一个扫描周期:输入采样、程序运行进行逻辑运算(不是运算到哪一步马上输出)、运算完成、输出。下述过程即一个扫描周期,即一个周期进行一次输出,有时候为什么梯形图中不允许出现双线圈的问题,双线圈执行总是以梯形图最后那个线圈运算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