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7):
三菱Q00JCPU的PLC一上电就亮故障灯,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新买的机子。

网友A:
查看硬件手册

网友B:
不用程序,将参数下进去就可以了。哪怕是默认的参数。

网友C:
没装电池?
饿米豆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程序,将参数下进去就可以了。哪怕是默认的参数。

是的,参数写进去,断电后再送电即可。

网友E:
这是正常现象,初始状态下电池没接或是没有设置参数都会报警的
三菱

网友F: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