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的屏怎样设置

楼主(2010-09-17):
遇到一个问题,一台GP的屏和s7200,为什么把s7200的程序读出(没有更改)再写入后,屏不运行了。可以肯定plc的设置和硬件都是对的(好的),和好的。那么在屏上是怎样设置的呢

楼主:
屏也是好的!,换原厂同样的plc过来就可以运行。

网友A:
屏如何不運行?有錯誤提示了還是其它?請描述清楚些